在线检测元件技巧

楼主(2010-04-28):
在线检测准确度不是很高。前辈们有什么窍门。希望在此分享一下。
谢谢!

大学生电脑 2010-5-3 22:15
CPU供电管短路了就可以在路测试出来,还有是南桥下边的电容如果短路了也说明南桥是坏了,还有测试USB上的数据线短路了一般为南桥坏了,

谢谢大家的分享。像这样的经验很不错。希望看到的都积极参与。愿我们的维修速率逐渐提高。

网友:
要多多看书呀

网友:
看书当然可行。但重在实践吧

网友:
比如说测量电阻:如果在线测到的阻值高于标称值,肯定不正常。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是很很回答··一般是要拆出来测量吧··

网友:
在线检测怎么测试都不精确吧

网友:
在线测量不是很精确,还是拆下来测比较精确!

网友:
在线测量很是不精确

网友:
有的时候在线检测也只能辅助的帮助到你,最好的办法是能拆下来检测,这样单一的检测某一元器件的好坏,还是得拆下来测吧,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记得和我们分享下哈

网友:
MOS管有种方法,一直在用的。。。就是三个角两两都量量。。。只有一边是有500左右的了阻值,,,其它的也没有什么好方法。。。。。多量量看看慢慢的就上手啦。。

网友:
CPU供电管短路了就可以在路测试出来,还有是南桥下边的电容如果短路了也说明南桥是坏了,还有测试USB上的数据线短路了一般为南桥坏了,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在发几张出来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