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分类

楼主(2010-04-28):
笔记本花屏分类:请同行们指教,谢谢!
花屏分类:
1:显卡引起的花屏:
(1)
显卡虚焊:A,电流跑全,诊断卡代码90,但不亮机。

,电流跑全,应亮机但显示为灰屏(外接也如此)

C
,电流跑全,外接花屏,本屏为灰屏。

2)显卡坏:,A,出LOGO就花,杂乱无章的花。有时在LOGO周围有雪花样。

,有时为条纹、竖线。

2:显存引起的花屏:
(1)
显存虚焊,A,是竖的条格状,且颜色单一,是不是满屏上下到头不一定。
(2)
显存坏:A,也有条格状,但是条格中夹杂着其他颜色;而且满屏上下到头。

,有时为块状,局部彩块(但不是彩色条纹)

C
,在LOGO界面、XP进度条正常,但在加载应用程序(在欢迎使用和桌面)时才花。

3:屏线屏蔽不好引起的花屏:从LOGO就开始抖,到桌面后屏幕背景有断断续续的横亮线闪动。
4LVDS芯片引起的花屏:出XP条时屏上有彩色横线抖动,且随XP抖动,图标不抖,桌面背景图案也花,且有图案轮廓(屏幕背景显示不正常)。
5:显卡驱动程序错引起的花屏:
注:1)换显存必须型号一致,否则不兼容,不亮机。
诊断卡代码定义:

33V灯和RUN灯应常亮,如无待机则不亮。

:帧信号(frame)灯第一次闪是过CPU和北桥,至少应闪二下,才可亮机,以后应常亮。

:复位(reset)灯至少应闪二下,才可亮机,以后应常亮。第一次闪是南桥给北桥的系统总线复位,第二次闪是北桥给CPU复位(CPU才开始完全工作)。如复位灯只闪一下,有可能是CPU、北桥、BIOS问题。

网友:
分析的非常详细LZ!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希望属实...因为我还没见过显存花的..值见过显存坏不显的

网友:
LZ  复位指示灯常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