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3000。加焊曲线图,

楼主(2010-04-28):
XXXX时三60C返修台,现在就是加焊一天返修
还有大家无铅改有铅什么操作的

网友:
换个路数吧

网友:
这不是曲线的事,你就用风枪吹,吹到化为止,还有芯片自身不稳定了,你再做BGA都无用。

网友:
V3000的机器是散热的问题你解决了没有?你把BGA取下来重新植球再焊上去,记得焊的时候在BGA上压个一块的硬币,焊好了再找个铜片压上面再装上风扇(铜片跟风扇之间要压紧),进系统后找个检测软件看下显卡的温度,只要不超过68度的话,都不要换新版的显卡,怎么也可以管上一个月的。但是如果你的板或是BGA已经被快考焦的话就要另当别论了 。

网友:
最好换新版的显卡芯片。加焊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以前用士炮做,还可以顶一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