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空焊主板的加焊方法!

楼主(2010-04-28):
像土炮  (发热砖)  一般预热要多少度(主板芯片的真实温度)  多长时间啊  一般从加焊开始到结束  控制在多长时间效果最佳!  还有从桥全部能动的那一瞬间 之后的温度控制在多少  多长时间  谢谢了  基地前辈们多指点  谢谢!

网友:
我是用BGA返修台做的从加焊到冷却4分钟左右..如果用土炮做的话主要看锡点的亮度变化由灰-—亮—-灰或者看BGA周边电阻电容锡点的变化...如此同时可以用镊子轻轻的去碰BGA是否可以动啦..(此动作一定要小.且此时可以降温.)普通的土炮它的温度曲线是呈上升趋势的(非恒温)加焊时要仔细看BGA周边变化过程...望BGA成功......

网友:
我这二天也在淘宝上订了发热砖,也想学习此方面知识,希望各位师傅能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呵 我加焊 CPU座 一般都是280慢慢升到340度 一般在座子上放 5角钱的硬币 座子边上的小电容 可以动了  就不在加焊    还没碰到返修的

网友:
哈哈。和楼上一样,我也是放硬币在上面,增加重量。效果很不错。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十分中左右就差不多了 桥动了之后一般等上半分中左右就差不多

网友:
那只有风枪,要怎么处理才好~

网友:
直接用BGA 不用风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