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754 板 VCORE 不正常 求助中

楼主(2010-04-28):
万用表测量 VCORE 1.5V    PG和复位2.5V正常   总线1.2V正常,上U不跑码,
示波器测量,只有一项有波形!其它两项都没有波形,

ISL 6566   33脚 12V  7脚 5V
      VID全为低电平!不知道是否正常,VRM表好像全部低电平是1.5V吧! 测试也是1.5V
      37脚ENLL 3.3V 正常

VID的产生:CPU发送VID给8266,8266在发送给ISL6566.

求解 如果VID组合不正常的话!就不会产生波形,这款板证明有波形,说明VID是正常的,为什么换完ISL6566之后,还是老情况,只有一项有波形,请高手们可以解答一下!是不是ISL6566把另外的两项给关闭了?具体如何解决?

网友:
最近非常纠结啊!问题都没人回答了!

网友:
以前搞过一块 加焊北桥OK 论坛以前也有人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可以点亮的!为什么会有两项没波形!但是有供电

网友:
板子能点亮?没波形??我怀疑你没测量好。

如果板子上假负载有供电。上CPU没有VCORE的话。就是桥空焊可能性大

没波形有供电是因为那些电感都连在一起的。。你万用表当然能测量到供电了!

我想问的是。你的板子什么故障啊???

网友:
能正常用就行了..你管它VCC正不正常..

网友:
开始是有CPURST#   不跑吗,后来发现VCORE三项供电,只有一项有波形,更换ISL6566,未果,总线电压有点偏低,1V左右,把RT9602更换,1.2V出来了,就可以跑码了,而且还是只有一项有波形,头真晕啊!一项也可以工作,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发生了,而且又做了一次系统,顺利进入系统,MOS管竟让没有多烫,无奈。

网友:
可能应该查一下另外两相的反馈电路元件。

网友:
你说的只有一相有波形?
你测量的是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