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显示器偏红

楼主(2010-04-28):
我的台式显示器不知为啥会偏红,VGA线没问题。尾板上红色控制电压65V绿色101v蓝色59v。这是为啥呢?各位大大帮帮忙。

网友:
肯定是兰色那路有问题,一般说来单路因该差不了多少的,应为三路电路是完全对成的

网友:
你这不但有点偏红,还应该是缺绿色,请检查视放电路。还有把显示器的型号和视放部分的芯片都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