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问题

楼主(2010-04-28):
我用DE为什么全报红啊,硬盘有少量坏道,是跟坏道有关系吗?  在拷贝数据的时候电源开一下 关一下,有人能告诉我DE的 正确使用方法吗?谢谢

网友:
你把等待复位关掉,和电源关闭重试,时间调长点。

网友:
我换了一台PC3000就好了,可能那套PC3000有问题吧

网友:
看到了,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