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200 求助

楼主(2010-04-28):
一东芝L200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正常   只要用适配器就掉电 或者进欢迎界面就会重启   有人说是东芝的通病了   说是CPU座背面的滤波桥有问题   说是在滤波桥的两边加上330的电容就行了  我想请教下是 有极性的电解电容还是那种陶瓷电容  还有就是具体的怎么接电容   接滤波桥的那个点

网友:
用有极性的电容(黑色的贴片电容,我看有人用黄色的电容也行),你量一下就知道接主板上的那个地方是正极

网友:
那滤波桥各接触点都相通的的啊   在主板上电容一端接地 一端接滤波桥的一点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