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pe 主板,正常关机,两天后再开机打不开。

楼主(2010-04-28):
华硕845pe 主板,正常关机,两天后再开机打不开,主板灯亮,但就是点不亮,请高手指教。
华硕
点不亮

网友:
老兄 我也是菜鸟 这样提问题是没人愿意答的 问题说详细一点 跑什么码 各供电电压 要不没法说明什么问题 再高手也没法答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设备拔插一次
内存金手指擦一下,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谁知道这两天里,你那里发生什么事了。地震海啸?没准你打开机箱看看CPU都不在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

网友A:
可能是电源不供电了吧..拔插一下

网友A:
跑码测试一下。昨天接了一块,也是正常关机,两天后开机,先有报警,后无报警,换内存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