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我家有宽带 姐姐想拉我家网络 姐姐和我家距离200米远 我想把无线路由器当无线交换器用 我家里有台有线路由器 有什么好的链接方法 还要详细的路由器设置 谢谢了

网友:
200米。连线比较好。
你家放一个路由器。
192.168.1.1
分出一个LAN口去中间地带接一条线,
去接第二个路由器
192.168.2.1
然后再从第二个路由器拉条线去你姐姐家。,
具体设置要找高手。
路由器下路由器。
我没弄过呢。。

网友:
现在无线路由一般都支持无线桥接,具体设备你查一下资料

网友:
网上找一个就可以了
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832239地址说的比较清楚

网友:
200米?建议楼主拉多条ADSL吧,
有线?200米?网线钱都。。。。。。。。
200米,无线也太远了点吧,关关窗,一只飞鸟过来档一下,也断线了吧,(普通的无线路由的话,说明书上距离是500M或者300M,实际上200M也不到,并且穿墙后信号会减弱。)
楼主别折腾了,该给的还是要给的。

网友:
2个路由器到底设置到同段网还是不同段网?我A路由器是192.168.0.1 那B路由器就要设置成192.168.1.1?

网友:
用2个有线路由器连接,每个路由器里都有详细的安装说明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网段肯定不能设一样啦....

网友:
不如中间用两个小交换机吧。市场上有那种烟盒大小的交换机。网线通常只有4根线有用。分别是1  2  3  6来传输数据。剩下的4根就选两根来接交换机的电源。这样电源就可以插在家里了。不用在外面日晒雨淋。外面的交换机想办法不让它露在外面就可以了。两百米的话就70米接个交换机。这样应该比两个路由要好一点。

网友:
做交换机的无线路由把DHCP关掉,把网线插入任何一个lan口就可以了 无线连上就行了

网友:
在中途加两个接线器就行了嘛  作放大信号用

网友:
两百米太远了,这个问题不好搞,我看够呛,多接几个交换机

网友:
首先 你最好去弄个2根天线300M的路由器 200米的话 看建筑结构怎么样了。。
你可以先把路由器就放在你家 然后去你姐姐家 用笔记本试试看能不能接受到信号。。一般网卡不行就用卡王等。。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就需要设置下了。。具体你仔细看下!
一、硬件连接,将宽带猫与有线路由的WAN口相连,再用一根网线从有线路由的任意
LAN口与无线路由的WAN口相连,开启电脑无线连接,接下去可进入参数设置。
你也可以轮着设置,设置好后连接在一起。

二、有线宽带路由器设置。
1、LAN口参数设置。
2、WAN口设置,连接类型PPPoE,填入上网帐号,密码
3、DHCP设置,DHCP服务器选择启用,地址池开始与结束如图,需与网关
192.168.1.1同段。填入当地DNS,我们这是:202.96.209.5

三、无线路由器设置。
1、LAN口设置,IP地址需设置成与有线路由不同网段,无线LAN口设置成
IP 10.100.0.1 子网掩码与有线路由一样,设置成255.255.255.0

2、WAN口设置,WAN口连接类型设置成静态IP,IP地址设置成有线路由网
段中的任一地址,在此设置成192.168.1.2 子网掩码255.255.255.0不变
网关需与有线路由网关一样,填入192.168.1.1   DNS与有线路由一样,
202.96.209.5

3、DHCP设置,由于无线路由器只当交换机使用,因此DHCP服务器需选择
不启用,地址池需与无线路由网关同一网段,如例,网关10.100.0.1
DNS 202.96.209.5

4、保存各项设置,重启路由器。(由于设置了网关,若要打开无线路由
器,需在地址栏输入 10.100.0.1   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

5、接下来需对电脑作一定设置,IP地址需在无线路由相应网段范围内,
网关10.100.0.1   DNS 202.96.209.5

注:路由器都是TP-LINK,所以地址是192.168.1.X。2个路由器

网友(2010-05-28):
200米,用两个无线路由桥接,每个路由用室外天线,没问题。

网友:
如果用无线连接,首先要看下200米内有没有遮挡,如果没有才可行,如果有就放弃那个打算,可能会根本搜索不到信号。

网友:
好哥,200米就二百块钱还不如再买个adsl

网友:
中间加个信号放大器应该可以,不过价格可能高点!

网友:
还是放弃啦  信号应该不好的

网友:
200米  太远了   信号不好       要用中继器      还是放弃吧

网友(2011-03-24):
加个网络延长器吧

网友:
这个基本上很难!!

网友:
200米 太远了 可以连接上 但会经常掉线 还有网速慢 等情况
不建议拉线

网友:
这个最好买信号言声,不然中间的电源怎么解决。

网友:
200米也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