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0-04-28):
这是CRT电源部分的变压器,谁能讲解下红色部分的电容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这不是滤波电容吗?

网友:
这是整流滤波电容,配合电感使用

网友:
上面错了哈`,不好意思~
在这里应该是自激电路的电容,配合电阻、二极管产生激励脉冲~~

网友:
4# dongdongfirm 其实你才错了,还说别人错了。那就是各种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怎么看是和什么二极管之类组成的自激电路?不知道就不要误导别个小白。

网友:
除了滤波还是滤波.

网友:
我晕,, 我该相信谁啊!

网友:
不用说,肯定是滤波电容

网友:
除了滤波,还有就是储存电能,当变压器输出的电是正半周时,二极管导通,向负载供电、同时对各电容允电,当变压器输出的电处于负半周时,二极管裁止,这时电容所储存的电能向负载放电。保证了负载供电的持续性。

网友:
倒数第二句话不对吧,你看看。

网友:
九楼的是最佳答案

网友:
你们看看倒数第二句话不对吧、

网友:
恩。这回我看就对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