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000 开机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0-04-28):
华硕a6000 启动后黑屏无显示--但键盘灯可以闪亮___也可以重启--但就是黑屏---望高手指点,是哪里出了故障,先谢谢了
华硕

网友:
屏线有没有插好啊,先排除一下屏线

网友:
接外接VGA显示器试试,看是主板本身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
接了VGA也没有反应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撒,猪得很

网友:
楼上的说话注意

网友:
看看电流跑多少?
最小起动外接试试

网友:
要把问题说清楚点哦

网友:
如果外接也无显基本上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100%显卡开焊!我刚好也有台是这样的,重做后OK

网友:
是 不是可以听到ASUS开机的声音 但是无显示 一般显卡坏多

网友:
都是显卡的问题这个是个通病了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A6 如果是6100的北桥 7300的显卡的板子大多数是北桥虚汗了

网友:
这款机子很多多是桥虚焊了。

网友:
可以外接看看,, 看是不花屏,或有显示, 再来定义问题

网友:
若外接正常 , 屏無背光極可能是屏壞了,換一片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