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短路!!! 菜鸟求助

楼主(2010-04-28):
一台华硕A8J
笔记本
插可调电源显示 电流过大 严重短路 看主板没有烧痕 ps51020拿掉一样短 后来查到充电接口那边有个场管短路 换了还是短 现在我想问问电源口到那里?公共点在哪里啊?有
电路图
和
发个上了 谢谢 在线等。。。
笔记本

网友:
高手不要潜水啦 帮帮我啊 !!

网友:
想为一下ISL 6227CAZ是什么芯片?

网友:
测电源管理芯片啊,看正常不

网友:
TPS51020拿掉以后,不取上管直接上电是很危险的。容易击穿上管造成短路
VIN短路还是比较好查的
A8J的图纸,论坛上有下的
对照图纸把这条线的元件挨个查一下

网友:
直接加大电流烧吧

网友(2010-08-10):
摸下看下有没有明显发烫了,不行的话,只有是慢慢拆了,公共端短路一般都是大电流

网友:
基本上放电狂烧。。。。基本上大电流的情况下一般都能烧出来的

网友:
楼上老大都说了 TPS51020拿掉就是MOS管没有了控制脚 你想想MOS管不受控制 就很有可能在它不该导通的时候 冲过去 哈哈!后果很严重哦 !

网友(2010-09-30):
楼上的没错 这个51020下掉 居然敢上19V 你太厉害了

网友(2011-01-10):
各位的回答让我获益匪浅。

网友:
兄弟大电流短路的话你先看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实在查不出来就直接烧好了

网友(2011-04-15):
把电池接口边的那稳压二级管拆了在使下 量下会不会是那管把边成了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