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维修一列

楼主(2010-04-28):
今天弄了个DV6000的板子,同行的,以前是用DV9000改过来的DV6000的,现在的问题是待机0.06,一量电池接口19V,待机3.3V变成0.23V,    5V变成0V,      没多想,用手一摸,ISL6236发烫,MAX8774也发烫,      断电直接换掉ISL6232跟PD9,  冷却  通电,我的妈呀,电流一下从0.02升到0.54,吓我一跳,又想可能是自动触发了,迅速量电压,就3V5V正常,其他都没,  冷静一下,太粗心了,不是CPU供电也发烫吗,一量阻值,我的乖乖,PL8跟PL5直接对地了,再量CMOS管,PQ31  PQ34阻值为0,问题出来了,直接拆掉,板阻值正常,于是找来拆板换上,通电,OK,HP出现

网友:
晕这种水贴也发啊 这板子修的是在是太多了 天天修这板

网友:
鼓励一下 不过这种情况大不分人懂会修

网友:
这也不是水贴啊 一般都是 显卡的多 这样的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