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4-28):
主板只有一个桥,可以开机,诊断卡跑A0硬盘在别的电脑测试正常,重做系统后就不能启动系统。有时则可以正常启动,运行光盘上的PE系统非常慢。拨掉硬盘故障依旧。

网友:
换内存没有?换根内存试试,有很多机子都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