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接电池正常。用电源死机

楼主(2010-04-28):
一台东芝A200  ,多次维修。次次换 CPU中间的电容能用二天。二天后故障就是用电池正常。用电源就死机。看了哈CPU正后面的长方形电容。OE180  想找一个来换又找不到。没办法。只有用三百三十UF的电容,四个来代换。  考了二天后故障没有再出现。  。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这个问题。是哪里坏了呀。等待高手解读

网友:
是不是开机电路的时钟芯片出现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