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主板CPU支持问题

楼主(2010-04-28):
冠盟主板过度板,开始支持P4 3.0 后来发热量过高,改用赛扬2.8
今天2.8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2.6的就可以。求解决办法
详细

网友:
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请教张老师看看吧

网友:
LZ请帖上板子是什么芯片组

一般先查查U座是否扩孔、空焊。

网友:
谢谢帮忙,最终是cpu座子问题,没设备修不了,郁闷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