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707 3V,5V供电系统维修

楼主(2010-04-28):
近日维修一台清华同方的笔记本电脑,3V5V是用LTC3707.拆机发现其C25,C26已经烧坏,C508连焊盘也烧了,经跑线路,C25.C26为19伏滤波电容,C508为5V输出滤波电容,拆除上述三个元件,三个电容均为25UF无极性电容,耐压应该在25V左右.由于手上无同型电容,用普通电解电容代换后,加电可以对电池充电,但按下开机键后,充电灯闪一下即灭,也即开机掉电保护.由于5V电容烧坏,重点查其后级,断开保险,开机故障一样,由于无该机电路图,只好找来3707的图纸对比分析,查其外围均无异常,按下开机键时,其1脚和15脚有相应的5V电压,但由于保护,马上消失了,后查为C503击穿短路了,同样用普通电解电容代换后,装回开机,OK.

本文已转发至原创区,请版主删除本帖.

网友:
请问C503的击穿是怎样查出来的呢

网友:
击穿比较好查,漏电就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