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一故障

楼主(2010-04-28):
今天接块板华硕K8N,故障现象加电不复位,过会断电,或触发就断电(没有12V短路的通电声)。不断电压南桥(NF250)烫手,有晶振电压1.3V和1.5V。打各个MOS管电压正常,郁闷中 无法下手了,无意间把表打在蜂鸣档量个电压,量成阻值1欧姆,MOS管坏了 换下OK,这里MOS管坏可以导通造成供电,间断性断电。

网友:
是给内存供电的9916 的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