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4wts电源灯闪一下就灭,然后12伏只有9点几伏???

楼主(2010-04-28):
LG l194wts电源灯闪一下就灭,然后12伏只有9点几伏???怎么修????

网友:
电源保护了,,,或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换个高压板哟

网友:
先把高压条的供电断开  看看还会不会这样 很有可能是高压条有短路

网友:
12V滤波电容鼓包了没

网友:
这种显示器高压电路容易坏。可能有短路

网友:
断开12v负载看电压  是否恢复正常  正常查负载部分  不正常查电源部分

网友:
先确认是前级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一步一步来 步骤论坛里都有的

网友:
排除法,断开高压部分,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坏了 带不起负载?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注意查一下

网友:
先断开负载  弄清楚是前级问题还是后级负载短路问题   如果问题在电源方面的话 检查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修好了,就是那12伏电容坏了,因为开始是鼓包的,后来我叫徒弟换了一电容,结果他按照原来的那个电容换成16伏1000的,就变成上面的结果了,后来我把它换成25伏1000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机器型号写错了呀,应该是LG1934,LG1942,这种显示器出这个问题是通病了,最有效的办法是先换4根灯管,(出现保护,灯管损坏几率超过9成)如果不行再换掉电源板

网友:
LG1934的显示器我修很多了,电容鼓包不是通病

网友(2010-06-08):
负载有短路的情况吧!

网友:
似乎不太可能,用16V耐压的电容在12V的电路上,完全可以的,25V和16V耐压这里没什么区别,除非是你换的电容有问题或者装反了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