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478主板不定期蓝屏一例

楼主(2010-04-28):
主板蓝屏维修一例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的电脑主机,不间断蓝屏,客户自诉,以前几个小时也许蓝一次,现在不到10分钟就蓝。打开机箱开关,基本配置如下:主板为冠盟865,显卡为5200 ,内存512M,硬盘为ST 80G,光驱位三星DVD,网卡为8139D

机箱面板拆开,首先看到CPU供电电容轻微鼓包,暗自庆幸,也许电容供电不足引起,先不排查别的,拆下主板,换上16V 3300uf电容,因为电容没那么粗的,只好换上一个细的,但效果不影响,不太美观(呵呵)。

换好之后,从新装箱,故障依旧,但持续时间比较长了些!
把网卡,光驱拿掉,最小故障检测查故障。
先排查内存,换256M拆机内存,并换一个槽插,故障依旧。
在排查电源,换新电源故障依旧。
在排查显卡,换440 8x故障依旧。
最后考虑硬盘坏道,用MHDD检测扫描,无硬性坏道。
数据线全部换掉,故障依旧。
代换CPUCR 2.4,故障依旧。
最后还要排查主板吧!!!
开机测主板供电各电压值,主板供电均正常,基本考虑主板某处供电管过热,或者是南北桥性能老化引起蓝屏故障,因为CPU座是不是BGA的,所以考虑不应该是CPU座虚焊。南北桥和供电管无过热现象。

因为之前换过CPU供电电容,考虑CPU供电管是否存在性能不良,代换供电管,CPU供电管为50n024,没有相应供电管,只好找以前备用的3055代用,换6个供电管,风枪弄了半天,终于弄完,开机故障依旧疯了。准备弃修。
到了晚上,我看着电视,突然想起来,用电脑长时间开机,看看哪些件过热而引起蓝屏故障,后一想,本身CPU是好的,长时间点,本身CPU供电电路也换了好多件,别在把CPU烧掉,突然想起来,以前用过的CPU假负载,对,好东西,很久没用了,现在478的板子很少修了,对,用假负载点主板,开机测电压,各处正常,2分钟左右触摸各处南北桥和供电管温度,尤其监控CPU供电管温度,均正常,i/o芯片8712,时钟芯片RTM363也正常,声卡芯片ad1885也正常,因为手里没有示波器,无法测试时钟信号是否出现偏移。干脆就让主板工作半小时,在说吧!(几乎处于绝望状态)!

半小时后,测量各点工作电压正常,触摸南北桥温度不热,供电管温度正常,I/o6712芯片以及时钟芯片RTM363都很正常,当触摸到声卡芯片1885时,有微热现象。立即监测AD1885电压,KA 7805输出正常,一直监测电压,万用表DT9205没有发现7805输出有问题.

大约过20分钟后,声卡芯片出现微烫。天,难道问题出在这。去旧主板处找到一个拆机废板,拆下一个AD1885,850风枪吹上,并把四围管脚补焊,在用假负载开机半小时,无微热现象,点一小时后,还是普通温度,立马把CPU原供电管全部换回原来的50n024,装机试机3小时,故障排除。天,原来就出现在这一个小小的声卡上,要不是本着对维修的喜爱,广大维修朋友可别学我,就干这没“钱途"的事,现在的865主板估计已经没有在维修的了吧!!

网友:
晕 兜这么大圈  一个新的478板子也便宜呀,蓝屏不是电容的话比较麻烦的啊

网友:
通过这次维修,我们应该有点总结和收获。
1、要有毅力,非修好不罢休。你这点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2、要善于思考,然后动手。你这里走了不少弯路,比如在判断是否是硬盘、系统还是主板有问题,因该先换主板。在各电压都正常时贸然更换CPU供电的元件不妥,还好最后找到了正路:让主板通电2分钟在查哪个芯片有过热现象。。。。这个才是抓住了牛鼻子,并且和故障现象(2分钟后蓝屏幕)结合起来。

网友:
通常来说这类板子我会放弃维修掉,因为太耗时间了。不过放弃之前也会通电放一会再观察一下主板各部分的情况,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这类主板我好像没修好几块,喜欢修不通电的好修啊O(∩_∩)O~

网友:
是啊,有的时候维修起来,就没有头绪了,等放一段时间,突然想起来,思路又清晰了,这个主板当时出现过两次准备弃修的念头,但是有的时候弃修让人丧失信心,后来又去想修,不过,幸运的是找到问题所在了。收获的不是那点维修费,而是一种精神,让人增长信心,维修人员在修好一件东西时候,最开心的是那种征服的感觉。
这主板真的很少有人修了,就像现在遥控器和手电筒一样,坏了直接买个,但是真正修好遥控器或者一个手电筒,还真的挺有意思的。这就是所谓的维修者的精神吧!

网友:
3055用在CPU供电上,还你是牛呀

网友:
CPU供电管没有配件一般小管都是用3055,大管用6030代的,没发现过问题,有什么不妥,望给予指点!!

网友:
嘿嘿干维修这一行不易呀!加油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蓝屏我以前多是查内存和硬盘的先的

网友:
恩,下次留意声卡等外围芯片温度。

网友:
3055是最小的MOS管,我都是见而弃之。最好找大的代用。CPU供电功率比较大3055顶不住的

网友:
兴趣源与一切

网友:
是哦 3055用在内存上我都有点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