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独显档4C 59

楼主(2010-04-28):
接机故障上电无显示,x300独立显卡的板子,不插内存可以检到内存(用检测卡检测以及有报警声),插上内存代码跑到4C 59,内存换过,槽也用酒精清洗过(这板子槽坏的例子很少,所以没有加焊)怎么压显卡也无济于事,刚巧昨天的t22也是跑4c 59 ,但是压显卡位置可以开机,于是加热了这块板子,凉板试机还是跑到 4C 59,据说这板子南桥是个通病,当然以前也修过,但不知道这个代码是跑到哪里的,希望朋友们提供点线索,明天早上来让我看到点惊喜吧,呵呵~ ,如果还不行就准备重植显卡或者给南桥加下热。

亮机 换了个显卡片子 (不知道是不是现存问题,没再深究)

网友:
你按下南桥靠近时钟的那个脚(左上脚)试下,如果好了,你就加热南桥。不要把显卡按空焊了。呵呵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远大于显卡,先南桥吧

网友:
我重植的显卡,顺便稍微加热了南桥 还是4C 59

南桥也重植啦 还是跑这个码

网友:
已亮机,早上换了一个新的显卡芯片,不知道是显卡本身不良还是显存的问题,弄啦2 3天,这个板子我在BGA台上烤啦七次,总归是亮啦,我很欣慰,呵呵~~ 坛友们可以参考这个代码,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你说的那个问题,跑的代码本来就已经到显卡那,呵呵,不亮直接换显卡就可以了 。

网友:
显卡问题  不用怀疑了

网友:
做一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