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解决BENQ 17液晶不亮一列《先谢谢了》

楼主(2010-04-28):
问题是这样的:插上电源线指示灯可以亮但是没有信号出来,只有绿灯亮个不停,
拆开液晶测量了一下高压板发现灯管旁边的三极管坏掉了《型号:C5707》
换了两个上去以后阻值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行,老毛病。。 :<没有电容鼓爆现象>
显示器型号是BENQ FP737  请问像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见到过,见到过的和我说一下 感激不尽
保险是通的,数据板我拔掉过单试过灯管还是不亮  换了个屏的灯管还是不行

                   《在线等候你们给兄弟指点》

网友:
记不清楚了,看看电源板上标F的是不是通,修过烧5707、烧F引起494(可能是这个IC)无电的。

网友:
老往通病去搞。你的这种情况看看按键和驱动板有没有事吧。

网友:
老毛病补焊了吗?

网友:
一对C5707一个.22无极性电容,一个9024,一个F1保险,补焊高压
一般可以解决45%71G+的问题

换按键又可以解决45%的问题

剩下的10%就稍微麻烦一点了

网友:
这应该是老问题了,你还要检查一下9024的芯片,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各个线圈都要补焊一下

网友:
一般高压包脱焊才会引起烧C5707 检查下  高压板    9024芯片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线圈 224的2个电容
4个5707
2个9024

该换的换
该加焊的加焊

网友:
把5楼和8楼的总和起来,100% OK!
曾修过好多好多个!

网友:
我这有一个DELL,是明基代工的,不知道是那个元件,请上传一个图片,谢谢了

网友:
补焊一下,换个保险,该换的别省了,我一般都是连电容一块换了,滤波电容我也换,塑胶电容不用说了,没反修,同行都愿意拿我这边来!就像微软一下,修修补补,虽然用的人多,其实是没办法,只此一家!但是我们可以有n多竞争对手,现在价格越来越低,拼的就是服务了和质量了!虽然一年我少赚几百百多块钱,但是在同行眼里信用高了,我多报点人家也愿意,因为我返修率低!

网友:
我以前不会修液晶的时候,有个在苏州汽车南站那边专门修显示器的,修一台就出一台问题!这人老贱,水平老菜,价格又贵!喜欢抽别人灯管,别人4灯的灯管,他抽成2根,还把屏幕搞的n多根线!我哥哥,邻居的19液晶显示器都是这样,明明是雷打坏的好显示器,等他修完必有亮线,这人真是有够缺德!你抽灯管就抽吧!把人家的屏幕弄坏了,真是不要脸,假如你在论坛里的话!告诉你,你这种人做生意,迟早完蛋!

网友:
补焊高压包   烧C5707一般都是他出现问题才引起烧坏的   另外中间的那个电容换了       还有9024之类的芯片是否有问题      灵活运用

网友(2010-06-11):
谢谢分享,正在修着,看看楼上几位说的对不

网友:
高压线圈 224的2个电容
该加焊的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