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p102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我想问一下2p102是怎么工作的5V和-5V那个是输入那个是输出,是给谁提供的电压

网友:
发个2p102的图大家帮忙说一下

网友:
怎么发图发布聊啊

网友:
2p102就是一个MOS管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输入输出等脚位你可以参看3K的MT说明书最后的金九电机芯片部分的电路图,ST的7代也是用的这个器件,不同型号有十来种,都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