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二块NF4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10-04-28):
其实也是通病了
接二块754主板都是NF4芯片的..一块为华硕的.一块为昂达的N4FS..华硕的上U后不停地跳C1-44..明显的是独桥虚焊了..烤桥后正常..
昂达的N4FS故障现象为不插显卡跑码正常..插显卡跑44-C1..加焊桥后无效..打PCI-E插槽旁边的16对电容发现一个对地阻值很大..用镊子挑了一下此电容..竟然一碰就碎了..呵呵.换电容后正常了..看来不要盲目地加焊桥..毕竟加焊还是有一定的损坏率的..

网友:
加焊桥最重要是确认是桥空焊后再做比较稳当,免得修不好还制造更多故障

网友:
打PCI-E插槽旁边的16对电容
LZ是怎么打的?

网友:
也就是PCI-E插槽旁边有32根AD线直接进桥的..可以打其对地阻值来判断

网友:
一般电路上贴片电容碎掉是不影响工作的  不知楼主说的是什么电路上的

网友:
一般电路上贴片电容碎掉是不影响工作的  不知楼主说的是什么电路上的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是主板与PCI-E槽的耦合电容,一个电容坏了就会造成显卡不过,
贴片电容有很多作用的,如果是滤波电容当然不会影响
不能一括而论的

网友:
很多C61加焊后就不能触发了,不知还能怎搞。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耦合电容你也能打出阻值偏大?
要么开路要么漏电
漏电就是偏小点,开路等于没区别

网友:
以前没注意过,以后压桥的时候是要多观察一下了

网友(2011-12-25):
有的主板  PCI E 到桥的地址线 已经预留测试点了 漏出铜线的  请问下楼主 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要刮线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