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本怎么维修啊

楼主(2010-04-28):
我接了一个本,说是雷击了。我开盖看CPU供电对地短路了,我吧CPU那下来放假负载开机风扇转一会就不转了,下一步在怎么整啊谢谢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那里短路!

网友:
雷击打不到CPU供电那里去的,
一般都是网卡被K倒,
看下待机电流是多少?网卡芯片有没有发热,如果发热,取掉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雷击高压信号哪里来的?如果是从网口来,建议先拆网卡后试机

网友:
被雷打的网卡坏的多      南桥也挂的多 CPU供电烧的确是少

网友:
南桥,网卡,一般都这两东西坏的多

网友:
上了CPU测的阻值吧

网友:
这种机子一般是南桥和网卡了 先拆网卡或是强制家电看哪个地方发烫。找到发烫的先换了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价值吧,最好换板,不然人工都回不来

网友:
没见过坏CPU的呀  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
把短路的地方逐个找出来排除试试

网友:
一般的雷击都是网卡方面烧坏,严重的南桥也坏,很少有CPU电压坏的啊

网友:
雷击一般修起来 一般很麻烦  有的时候好几个地方打坏了  开始要分别是从电源还是从网卡打进来的  一般从网卡打进来的较多

网友:
一般都是网卡

网友:
有部分电脑是有防雷击芯片的,换一个就好了。大多数都是坏网卡和网桥。

网友:
试过能开机,不进系统,结果是网卡烧了。

网友:
网卡,南桥芯片

网友:
CPU都短路了北桥也短了吧 上次碰到一台CPU短路南北桥都短 直接报废

网友:
雷打的机了一般网卡坏,南桥坏如果换这两样还没有修好的话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