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反应超慢,常常用不了,请教有经验的高手们先查哪里?

楼主(2010-04-28):
现手上有块主板,PCI槽反应超慢,常常用不了,请教有经验的高手们先查哪里?哪些部分比较可能有问题?

网友:
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接PS/2鼠标的时侯也常常会卡死,接USB就不会,请问。。。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关注中

网友:
问题已查明,BIOS电池无电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