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D液晶换高压后关机白屏

楼主(2010-04-28):
联想L2060WD液晶换高压后关机白屏,换了几中接法都没有解决问题,请各位帮个忙。。。。
20寸屏,双灯管

网友:
线没接好呀电源+地+开关+再就是亮度

网友:
高压板开关控制错了  确定高压板是高电平开还是低电平开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ON/OFF接错了吧,我也犯这样的错

网友:
高压控制坏了 驱动板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