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FF 故障一例(未通过)

楼主(2010-04-28):
今天拿到一块板子,开机器 检测卡显示FF  想是CPU 没过 测量电压 都正常。 这下没了头绪, 因为我是初学 所以 不知道 该咋办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 忽然想起来 老师讲过 775 坐容易空焊  于是用手按了 CPU 坐 加电  居然可以了。。于是 烤了下 座子 OK了

网友:
既然是按下脚座就开机,作为初学者为何不量测一下CPU 脚座的信号呢, 这样不是有利于下次的维修,如果脚座到北格的AD 信号,控制信号有一个有问题 的话就有可能当FF ,如果很多脚空焊的话,你可能压一下也不见得能好的,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故障所在。有利于进一步的技术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 谢谢您的指教啊 我以后会注意的 但是也没有去 想到VID 信号。。主要还是不是 太熟练  以后我会多多努力的

网友:
VID是电源管理芯片识别CPU型号的,这里没电压.只是CPU电路无法工作的一个小故障.CPU不工作的故障点多了去了.

网友:
学习了,但我不明白CPU座虚焊用什么能搞好,是用风枪,还是用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