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解救。

楼主(2010-04-28):
一个华擎865的板子。
刚开始是好好的。
北桥有点烫手。。
接着我就关机检查。看见北桥一电容爆了。6.3V~3300
我买了一个自己换上了。
接着正常使用。
第二天开机,蓝屏。0x000000ed
我以为是系统问题。
就做系统。
GHOST11.0
G完之后就再开机。
安装。还没安装,每次读滚动条都蓝屏。
每次都是那个代码。。。
怎么都进不了系统了。
每次就是到滚动条蓝屏。
安全模式能进去。
带网络连接的就进不去。,
硬盘没问题。
内存没问题。
系统更没问题。
我有另一台机器。这几个件都试过了。
就是主板和CPU没试过了。
哪位高手来分析下,
大约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谢谢了先、
Q:493113976
在线等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你是怎么判断内存没问题的 用RST测一下 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机子一般修内存搞定

网友:
在CMOS 里面将网卡禁用了,再试试。网卡坏还出现这种问题 的

网友:
将网卡,声卡取掉
再试试

网友(2010-06-03):
把旁边相连的电解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
建议楼主将标题更正为:865换北桥滤波电容后主板进系统蓝屏求助。

标题太笼统了,有忽悠眼球的嫌疑。

标题就是让大家看见标题就清楚您的需求,知道您需要得到哪一方面的帮助。

内容就是详细介绍您的标题。让想帮助您的朋友可以给您更好的帮助。

谢谢!

网友:
我也建议你把傍边的电容一起换掉!有可能旁边的也是坏的

网友:
也有可能内存条与这块主板不是很兼容的哦,你换根内存条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