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笔记本内存维修遇见的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0-04-28):
这几天客户送来了好多笔记本内存,本想有工具能直接修,但是用了 笔记本内存转台式机内存修,但是插上去以后就报错,报错代码E6,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转换卡是 买的新的,在此小弟请教高手指点1·1

网友:
那你先用好的内存试一下转接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ddr2转换卡未成熟。

网友:
这种转接卡台湾产,外观精致,做工却十分恶劣!我曾检测过这种卡,线间有7有处短路!

网友:
现在是MADE IN SHENZHEN了 呵呵
看样子就知道是糊弄钱的东西

我修笔记本内存采用笨方法
颗粒全部拿下来BGA到台式机板上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