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或PE死机

楼主(2010-04-28):
今客户送修一块神州品牌机的845板子,说是进系统死机,拔掉硬盘启动一切正常,原以为硬盘问题,插光驱进PE进到一半也死了,问题应该是出在主板上,其他部分都正常也考虑过BIOS换了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到进XP的滚动条的地方死机啊?那样的话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或是网卡的问题,有网卡先下网卡,没有的话考虑换南桥

网友:
测各组供电了吗?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试一试哟?嘎嘎 有的时候最简单的问题会被忽略掉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你的问题同样我也碰到过,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最后是换cpu解决的!你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进安全模式啊

网友:
进安全模式 如果正常将主要次要通道的高级设置更改一下 不行直接加焊南桥

网友:
先拆掉网卡试一下,不行就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