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NEC    PC-VA18XRFZUDFJ  笔记本前几天突然开不起机,拿去维修,师傅帮我换了电阻OK,但是上网很慢,有时候网卡本地连接就是一个X,过很久又连上去了,开网页速度慢,看电影卡,机器运行速度很快,就是上网速度慢,经过测试不存在网络网线问题,接了个USB的网卡情况一样,哪个师傅帮我分析下原因,谢了

网友:
有没有换另一个上网的地方测试呢? 你用集成网卡有问题,换了USB网卡还有问题,一个是PCI 总线,一个是USB总线,那不是南桥的问题,就是你线路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啊,按你的提示,我总算找到点头绪了,我去试下

网友:
你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按你的说法,就是SB芯片有有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根据你的现象 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没有换另一个上网的地方测试呢? 你用集成网卡有问题,换了USB网卡还有问题,一个是PCI 总线,一个是USB总线,那不是南桥的问题,就是你线路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USB总线是什么概念
既然在保修期就返修呗

网友:
是不是那个师傅把你的内存条换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