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ats测试数据!高手来看看哦!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0-04-28):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8928            0
FBA[63:32]           0         8928            0
FBB[31: 0]           0         9720            0
FBB[63:32]           0         9720            0
FBC[31: 0]           0         9052            0
FBC[63:32]           0         9052            0
FBD[31: 0]           0         8464            0
FBD[63:32]           0         846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232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由于数据太多 无法上传TXT格式的 只能传个RAR包了 望各位高手能给小白我解释下 哪里出问题了 和 修的话合理点的价格是多少!!!多谢了!!!

网友:
还有此卡运行VTM到第三个项目就狂报错了!!!

网友:
全错啊, 是不是用错软件了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 什么叫测试软件版本的错误 这卡是有运行会出现全屏的细小的波纹 一大片一大片 有时10几面闪啊闪的 会好了 有时直接闪着就鼠标无法操作了 只有强重启了!!!
不是什么这卡没问题我 拿这软甲测了玩 是这卡有严重问题!!!怎么会和软件什么版本搞在一起! 不懂!!!望高手来回复 最好能详细点的额 在下谢谢了!!!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 什么叫测试软件版本的错误 这卡是有运行会出现全屏的细小的波纹 一大片一大片 有时10几面闪啊闪的 会好了 有时直接闪着就鼠标无法操作了 只有强重启了!!!
不是什么这卡没问题我 拿这软甲测了玩 是 ...
引用 网友A:

一看mats测试结果就知道软件版本不对或测试环境不是纯DOS ,行内人一看就知道的,你不明白也正常

网友:
虽然mats版本不对或DOS环境不对,但按结果看,显存没有坏的,你说的波纹,和电容有非常大的关系

网友:
全部连续报错..不用想了..加焊核心就好..如果没有条件选择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先不要加焊核心,96GSO或96GT的显卡显存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全部连续报错..不用想了..加焊核心就好..如果没有条件选择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引用 网友B:

连结果都不会看修个屁啊,你自己仔细看看这个测试结果,什么连续报错,摆明就系版本不对或不是纯DOS测试而出错的,教坏新手盲目加焊GPU,报废机会挺高的

网友:
软件版本确实有问题

网友:
看来很多高手 都说是MATS版本问题 那有哪位好心人 发个好点版本的 可以测G92核心的MATS上来 在下谢谢了!如果不方便的话 发到QQ邮箱也可以 39371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