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同行帮帮忙,找联想R400 BIOS

楼主(2010-04-28):
最近接到一同行的联想R400机器,客户是误刷了BIOS,加电黑屏,在官网下了BIOS后,分离出来是WHP的,有4M的,有8M的都试过了,都不行,最后在基地里找到一些,试过了都不行,电流到0。9-1A左右,请维修同行,帮帮忙,分享一下BIOS(编程器刷写的)在些先谢谢了

网友:
官方网站上的如果不行,会不会还有其他故障啊

网友:
它的BIOS是不是P24S08这个芯片,官网上的是EXE文件,担心自己分离的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联想的机器的话,把主板的条形码和机器的具体型号告诉我,我可以给你找到!!

网友:
P24S08不是这个芯片啊。

网友(2010-06-07):
是不是25L6405?宽的,双面16脚的。

网友:
恩,应该是25L6405  16脚的芯片,不过你得告诉我们机器是否用独立显卡的,依这个芯片来说应该用的8M容量的BIOS,还有我发现用官方提取的BIOS刷好后机器的网卡MAC会有变化,有可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