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控制器的毛病

楼主(2010-04-28):
我厂的机器上有6个比例控制器,是台湾光宝的,比例控制器RC-102,它们现在有一个通病,是合闸后,显示5555.说明书注释是内部出错。反复开关电源总闸有时就好了,有时要合闸几十次才故障消失。我也把大部分的电容,更换后,还是没有解决,希望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
请告知点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的型号,最好有分辨率高一些的电源图片。如果仅是这样让大家猜谜似的,恐怕很难能帮上你。

网友:
不是开关电源的,是变压器整流的。发图片几次没有成功

网友:
4# 王飞翔

网友:
注意上传图片的大小,不行的话用图片编辑软件调整一下图片大小为标准分辨率(如1204X768),试一试

网友:
楼主应该上几张图看看应该比较明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