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主板借CPU供电解决桥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28):
前些天接了一片别人修过的C61板子。看了看板子可以看出桥供电有修过。桥供电上的两个场管有被换过。我上电测了测桥供电电感还是没有电压,不能复位。我再测测场管两个都是好的应该是控制管出了问题。仔细看了看型是W310XX具体型号忘了。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没法换芯片试。于是想想能不能从主板的另一路电压先跳过来试试可用不?一般这个电压为1.2V左右。主板上最接近这个电压的就是CPU供电电压了而且CPU的供电功率也够大。于是想借电行不行?找了一条细线接了过来。上电上CPU假负载可以复位。上真U测。C1一路直走FF。显示了。再装了个系统测试稳定。就这样不费一个芯修好了这片C61板。大家在维修应急没有芯片时可以试试我的方法。(注意借电时飞线的接法。接CPU供电时应接在电容的+极上不能接在电感前面。接桥供电时候也一样。)

网友:
这个方法很另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