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纯平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0-04-28):
刚修好一台LG CRT,从面板关闭电源后,但测B+还有50V直流电压,一次电源还在输出5V 16V 80V  6.3V。这是否正常?这太损电子零件的寿命了。

但是我上次修好一台飞利浦的T107T6,从面板关闭电源后能切断一次电源的输出。

网友:
有的电源是关闭一次电源的工作,有的是关闭行场振荡芯片的电源,还有的是裁断交流220V的,至于是哪种要看电路的结构了。

网友:
107T6也不可能关闭电源的. 只是进入了待机电压状态.

网友:
韩系CRT就是这样的,没办法,你修的是LG低档的显示器,要是高级(如795)的就是进入待机状态,和你说飞利浦一样.

网友:
这样子的哦!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