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3M 严重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0-04-28):
IBM T40本本3m严重短路,在排除6986,1631等外围电路后,还是一样,最怀疑的地方就是DBM了,于是直接取下DBM,直接通电,此时待机电流为0.06 ,而且还可以触发上电,但待机0.06是不对的啊,但3m去的地方太多了,查了一个下午没有结果!先不管它了,直接装一个新的DBM上去,上CPU,内存,硬盘,可以进系统,但就是有点死机,这说明还是有问题的啊 ,这是打开设备管理器,一看,PCMCIA 怎么是感叹号,问题看来是找到了,于是买上关机,取下PCMCIA 芯片,再次待机,电流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0.02了 ,再开机一切正常!在此谢谢包子大哥的技术指导!

网友:
请问如何才能得到各位老大的指导啊?我我

网友:
这样说来南桥还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
没有南桥还能触发上电,不太可能吧!

网友:
取下是可以触发的,大家没有试过吗,电流可以上到0.06。

网友:
南桥取下来真的是可以触发的!
IBM的本本南桥为什么不参与开机,就不知道了!
这个问题还得请包子及各位大哥继续指导!!!!

网友:
pc卡是会导致3M短路的

网友:
今天修的DELL1088没有南桥好像CPU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不会吧,没南桥U的电会出来,不可思异

网友:
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真的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IBM就是与众不同啊,怪不得武林高手都是忘掉以前的才学会了更高的武学啊

网友:
报名参加培训 要多少钱 楼主 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