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28):
华硕主板插12V电源4秒后断电是怎么回事。检查了上管有击穿。但是换上了马上又击穿。换一个穿一个。这款主板我没有找到IC在那里。请问谁能给我一份这板子的电路图

网友:
型号我写不上来。论坛好像禁止了。我分开些看看   MZN    MX    SE

网友:
不会找不到,可能是那个小四方形的BGA封装的吧,你实在找不到,可以从上下管的G极开始跑线路,上下管的G极是直接由电源IC控制的

网友:
把CPU风扇架拆了看看,有点主板电源IC在架子下面

网友:
把CPU风扇架拆了看看,有点主板电源IC在架子下面

我也感觉是在CPU底座下面或者是BGA封装,最简单直接了当的做法就是拿万用表跑线路了。肯定能找到

网友:
把上下管一般有一个坏就换一对,建议把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一般电源管理芯片是以什么开头的

网友:
测量各相供电管的G极电阻,如果各相不平衡,取掉场管再量电阻还是不平衡
就需要换电源管理芯片l
你提供的那个型号好像不对。再仔细看看

网友:
我测量了。就是一换上去就击穿那场管的电阻值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上管的S及接下管的D及。我这个上管的G及接一个电阻电阻的另一头也是接下管的D及啊。。

网友:
需要换电源管理芯片了
你提供的型号好像不对!!

网友:
需要换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华硕的 要是击穿了一个 就最好吧一对都换掉 电源IC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需要换电源管理芯片了,仔细找一下就在cpu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