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株老是连锡,有图片!

楼主(2010-04-28):
最近因为遇到南桥的问题比较多  这2天都在练习植株,老是连锡

      我用钢网加热,钢网变形,改成没有钢网的加热,还是连,

      1.大家买的是可以加热的钢网来做桥 还是不用钢网?是不是必须得买个可以加热的钢网呀

      2.是不是我买的焊膏的问题 好像是70块钱的基地买的!这种焊膏可以吗?

      3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我试了很多次 每次都有2-3个连。晕死,

网友:
第一、焊油不用加太多,否则风一吹就容易移位,第二、掌握好风量和温度,第三,手法也很重要,这个要靠自已去揣磨了

网友:
油太多啦   还有温度要慢慢的来哟嘎嘎

网友:
谢谢上面的回复!练习了2天  也有点心得,老是不能完全成功 郁闷呢~~~所以想问下 是不是工具也有上面问题呢!

网友:
用专用的钢网,珠子不会太浪费。
风枪距离不要太近。从边上慢慢转到中间。

网友:
其实不难的 打焊油的事后一定要恰到好处 还有关键的事吹的时候风枪要由远到近慢慢来 那基本上就不会失败了

网友:
油越薄越好,还有就是温度的控制、 楼主加油、

网友:
我也是有同感,可能是水平不够吧,要不就连锡,要不就给吹跑了。真是需要耐心。。

网友:
反正往上抹油很关键,再就是控制风量了。看着要滚到一起时停下来修正一下。

网友:
以我修手机的经验,还是温度控制的不太好,多练习就好了。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  装备很足啊 !  我很多都是用手植株的   连锡了 就用烙铁拖掉  再用风枪!

没用过直接加热的钢网..

网友:
焊盘上的焊油不要太多,可用手指轻轻抹平。风枪风量调小一点。轻微少量连锡可用镊子在吹的同时,挑开。

网友:
钢网如何选择 不是有0.76  0.6 的钢网吗? 这两者的间距一样吗? 同种钢网都能通用吗?

网友:
关键练出手艺来,焊膏,风枪风速,南桥摆放不平,还有就是直球看起来简单,其实也要走下曲线的!所以啊,搞维修重要的是手艺,其次是工具,要不然再好的工具给你,你也用不好它!

网友:
都练练就好了 慢慢就上手了

网友:
上淘宝买那些直接加热的手工植珠的钢网 非常方便 我经常这样植  2分钟左右就可以植好一个了

网友:
这种南桥 一般用0.6Mm 还会连锡。。 。   技术严重没到家。。。

诀窍,锡膏用 油画笔 画上薄薄的一层要均匀, 加热时要眼睛要瞪大点~~~

网友:
南桥用0.76的锡珠.风要小,最好有小的红外线小烤箱.放进去就OK.

网友:
楼主我用的也是这个啊,但我买了全套钢网!你用万用的话发生连锡的几率肯定大的!

你要用吸锡线拖平的话发生连锡的几率就小了

这工具不要太好用(有对应钢网的情况下)

这东西就是中间螺丝设计的不好

网友:
你植有铅的,还是无铅的,如是有铅的先用锡丝把焊盘加焊拖一遍,然后加助焊膏,用吸锡线拖平,从侧面看,无突出点,然后用洗盘水洗干净,再涂上助焊膏,用纸片轻轻的刮一下,使桥看上去只有薄薄的一层在上面,然后在植珠台,植珠上去,如果锡珠是0,6以上的,风桥风速可以调到3档,温度340至355左右,定珠,加助焊膏加大风速,吹珠,直到锡珠发亮为止,切记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