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4的奇怪问题寻求解决

楼主(2010-04-28):
一个鱼4盘ST360021A-3.99-3HR262ME,跑SF到4F。N50回到50后回写ATA出现如下错误无法回写:

断电开电后显示如下信息:

开电后变回60,N50后虽然可以回到50,但是重加电后又是60了。
现在这个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要怎样才可以修好?请各位指点

网友:
你好,你的流程没有全,可能有头坏。现在做两头的自校,3HS的SN!

网友:
请问如何才是做两头的自校

网友:
你这个盘,之前就不需要做SF,直接关头在ER就能好。

网友:
把SF看成万能,这是否走进了误区?

网友:
是不是有磁头坏了,怎样才确定哪个磁头的有问题

网友:
这个盘有三个头,是不是关掉最后的那个?请问怎样确定头的好坏?

网友:
关最后一个头T级下YA1  还有两个头,这个是3个头的盘

先改SN为两个头的SN,SN的第三位与起用碰头数有关.  再执行自检,就可以执行两个头自检

MHDD扫描规律坏道,多数就是碰对损坏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这盘到手的时候就是不认盘的了。通病修复不成功,才跑SF的

网友:
不是我告诉你了,SN号改为3HS开头的就行了!

网友:
你现在是0头的ATA磁道有问题,如果开始不是从2跑的,那再从2开次SF,并且要分析LOG,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主头坏了,用Y指令砍头,已经YA2变YA1了,但是断电后又变回YA2了,,,

网友:
鱼4的盘可以砍0头吗???

网友:
板的问题,换板就好了!!!

网友:
先把SF LOG流程发上来吧,跑4F不一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