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CPU电压低

楼主(2010-04-28):
技嘉865主板CPU电压低,电源管理芯片是5018B那种,副电源管理是5009M,电源管理各副的电源管理都换过还是不行?电源管理旁边是电阻电容都测过,没什么问题,不知要怎么解决?

网友:
VCORE具体是多少V
VID电压是个什么状况?
另外LZ是上的多大的CPU?

网友:
cpu是赛扬D2.8GHZ,VCORE的电压是0.59V,控制也是0点几伏~

网友:
LSD严重误导
就凭LZ提供的信息,你就能判定北桥坏了吗?

LZ
检查一下VID引脚的电压,EN脚的电压

顺别帖上VCORE芯片的图纸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EN脚电压是否正常,电压不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是不工作的,正常的话查查cpu座子是否空焊了

网友:
看个PDF去了3分,不过还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