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F1/661FX主板CPU无供电的检修

楼主(2010-04-28):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无BIOS自检,CPU风扇运转 。

  检修过程:测量四脚接口处12V电压正常,但是CPU(CELERON2。18G)没有工作电压,目测主板上无电容鼓包。测量场效应管也无损坏。
  此板CPU供电电路是由一ADP3180做电源控制,通过三路ADP3418驱动场效应管给CPU供电。测ADP3180 电源供点脚28脚、ADP3418K 电源端4脚无电压,3180 28脚电压和ADP3418的4脚是由12V通过一4148二极管接入,查此二极管已断路。
  更换后试机,电脑能正常工作,但是工作5分钟后闻到一股糊味,用酒精棉擦拭元件,发现有一路驱动的下管(96NQ03)严重发热,关机测量后级无短路,换一98N03后试机温度已正常。但是工作几分钟后又有糊味发出,用酒精棉试出是刚换此管的驱动集成电路ADP3418K发热,换后长时间试机正常,故障修复。

  维修总结:由于我是做家电和手机维修,主板是第一次接触,对其供电电路不熟悉,又没有测试卡,只好边修边在网上找资料。按照检修电视机电源的步骤检修。通过这次学习,坚定了我学习主板维修的信心。只要多学习,是可以学会的,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

网友:
兄弟你简单一个检修过程.被你用文字表代一下..根本就看不懂你在写什么..就是一个字乱

网友:
我的经验是小管基本3055代,大管都用6030代用,80%都好使,另外,换供电管,要一对一对一起换,这样维修比较保险,你的ADP3418损害,,有很大可能是上下管没匹配引起的,我只是说说我的想法,希望大家交流!

网友:
谢谢你,我是个新手,对主板不熟悉,只是想从头学习,检修方法和所说的理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多指教。 3# zwx1802

网友:
一般换CPU MOS管时都要顺便检查其驱动集成电路ADP3418K,因为它出问题后才会使mos管烧毁。

通过认证。请务必注意:本站技术区严禁灌水,否则扣分、降级、或删除ID。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的指点,我会好好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希望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呵呵,加强10个威望,不错啊!不过你这板是由于3418输出波形波峰太高(杂波)造成。祝贺

网友:
看来我门做电脑维修行业的竞争还是很大,要是所有做家电的转行电脑维修,有点不可想象。所以我们更要不断的增进自己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