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7VIT-800不触发,AMD462的,强制加电不工作,有时按重启可以正常启动.有复位信号

楼主(2010-04-28):
映泰M7VIT-800正常开机按钮没反应,
AMD462的主板,
现在把主板拆下来了,强制加电也不工作,诊断卡代码有时有时没,而且有代码的时候也不同。现在我有时按多几下重启等可以正常启动.

主板有复位信号。

新手请大家教下,先谢谢了

网友:
你这样说..大家根本不了解你的问题是在那?

网友:
不好意思,想自学维修,不知道该提供点什么关键信息,现在补上描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