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一个问题,修好内存用RST软件测试通过,但是在用在机器上报警,

楼主(2010-04-28):
收到一条内存为HY5DU121622CTP-D443,有两个芯片坏,换上同型号,只是生产日期不同,原条为703A ,代换为539A,换好后用软件RST测试通过,但是用在自己家DELL GX270电脑上就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芯片
电脑
DELL

网友:
RE: 请教一个问题,修好内存用RST软件测试通过,但是用在机器上报警,
是HY5DU1216CTP-D43,打错了

网友:
从新刷写SPD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换过SPD还是一样,期待解决中。。。。

网友:
换个软件测试看看,用微软那个测测看!

网友:
用过微软测试也没有问题,打算明天换过新板再试

网友:
换到别的机子上试试吧!也许主板挑内存!兼容性不好!

网友:
很奇怪我从一个坏的内存拆一个2402芯片(8脚的)换上就好了,进入系统后我发现是256M,于是我用SPTOOL改成512M后又不能点亮,没有办法,又只有改成256M的,现在可以正常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主板信息对内存ROM信息不区配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lwling
简单来说就是背面有问题,至于芯片问题还是板问题。我也头痛中!重做或一只一只更换或换板一定可以!我做ddr2同样问题更头痛。工作量大太了

网友:
tnt12345
不过我的搞定了,把它改成256M就行了,现在也在用呀,但是一改成512就又不行,很奇怪。

网友:
Shaun刷哈BIOS看 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