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型号笔记本主板,但是显卡一模一样,引脚定义相同吗

楼主(2010-04-28):
两个都是GF-GO7300-B-N-A3 因为掉点啦,
V4不确定是不是空点
D。8。D9。
看上去好像是空点
做上去外接可以完全显示
这显卡是重做的
,内接多数为白屏带点色,有时是候内接也没问题
不知是不是掉点出的问题,
还是显卡坏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什么板子,显卡一样引脚定义就是一样的。GO7300显卡D8是I2CC_SDA应该不是空脚,D9是可编程端口,应该是空的,V4是MIO端口,可能也是空的。

网友:
ASUS Z62J,显卡那很大的,找到图纸,

网友:
那会不会令刚刚上在那个故障的

网友:
显卡型号一样,引脚定义一样

网友:
楼上我的意思是说,看图纸,外围引脚定义,就找Z62J的图纸,我看图纸,V4是空脚,看A6000,图纸上没有写GO7300的显卡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