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维修液晶的简单思路3

楼主(2010-04-28):
1。显示器开机不上电,电源指示灯不亮,主要检查电源板。电源一搬分两种:一是外置`二是内置(当然包括电源高压一体的)
易损坏的小元件一搬是:保险`电感`电容`开关管`稳压二极管
有些不是很常见的电源是受CPU控制的,当按按键板开关时,CPU再给电源集电路信号,启动电源电路工作

显示器亮一下就不亮了,或都不亮,电源指示灯亮,或有点点图像(不一定能看到的)等等
看能不能正常关,还是拔了信号线看指示灯的变化。
大致确定是高压板和灯管引起的故障,还有可能是电源和驱动板引起的
首先检查高压板的电源供电`之后检查驱动板有没有启动信号给高压板,检查启动信号一搬是量电压,按显示器开关(0-5V的跳变)确定好了电源板和驱动板正常,如果显示器的灯还不点亮。那就重点检查高压板和灯管了
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
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升压变压器和灯管,新机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比较的多
检查一下高压板有没有保险`三极管`电容`电感`升压变压器等等之类的损坏
检查一下灯管线有没有松`插头有没有打火烧坏`线的绝缘`灯管两头是不是很黑`灯管有没有断等等
有条件的维修员应该多备几根高压板,原因是:如果怀凝高压板与灯管故障时,可以插上一根高压板,快速精确判断故障所在
寸以下的屏常用字四灯`双灯`单灯的高压条`很多品牌机为了节约成本,高压条也有很多是集成在电源板里,如果修不好高压板
时,电源板又和高压集成在一起,不可能全换,因为成本太高了~~~~~能修好是最好,不能修好的,就应该改造,找出高压板的供电脚`启动脚`地`亮度控制脚`接到高压板里
一花屏
1.测量主板时钟输出是否正常
    2.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3.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输出到屏的连接座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IC脚  排阻及座  双列插针,
特别注意扁平插座
.必要时替换屏`或更换通用驱动板
二 白屏
     .出现白屏现象表示背光板能正常工作,首先判断主板能否正常工作,可按电源开关查看指示灯有无反应,如果指示灯可以变换颜色,表明主板
        工作正常
         1.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屏的连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可以替换连接线或屏):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屏的供电电压
          3.用示波器检查行 场信号和时钟信号(由输入到输出)
          4.换上以写程序的通用板试机
.如指示灯无反应或不亮,表明主板工作不正常
         1.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的电压,要注意EPROM的电压(4.8V左右),复位电压(高电平或低电平,根据机型不同),CPU电压.如出现电源短路,要细心查找短路位置,会有PCB板铜箔出现短路的可能.
       2.查找CPU各脚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
  3.检查主板芯片和CPU是否工作,可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起振
         4.必要时替换CPU或对CPU进行重新烧录`
  5.换上以写程序的通用板试机
三偏色: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2.进入工厂模式,进行白平衡调节,能否调出正常颜色!
    3.必要时替换MCU或对MCU进行重新烧录`
4.换线试`换上以写程序的通用板试机9
黑屏`图像干扰`提示非最佳模式`超频`图像不满屏`不接信号线有提示`接上就黑屏等等
1.有些是程序丢失造成这些故障,重写程序可以解决。)
2.MCU芯片损`主控芯片损坏等,曾经闹得火红火红的NT68F63L/LG驱动芯片是最容易丢失程序的,三星`AOC`清华同方等等都有用这种MCU,这种芯片损坏率比较高,一搬更换新的芯片,写上程序就可以收复故障也可以代换通用的驱动板,这时要注意屏的接口类型,要分清楚是TTL`LVDS`RSDS接口等等,最好是能找到液晶屏的资料……这样就可能跟据资料配通用的驱动板了,选好了驱动板屏线,用编程器写上程序,跳好屏供电电压!!屏供电电压从屏资料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