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不亮

楼主(2010-04-28):
板号是N211 VER:F    945PM+82801GBM+7300的显卡。此机裸板开机电流停在0.8不动,像是CPU没工作,各电压正常,论坛上的兄弟说此机显卡爱坏,就把7300的显卡摘掉了,电流变成0.56,不动。,上假负载测试,VCORE1.5,PG1.05,CLK0.35,RESET 0V,上PCIE的诊断卡显示一个0。
这个机子上PCIE的诊断卡不飞线会跳码吗?
南桥出来的RESET信号从哪里可以测出来?我从光驱接口的第5脚测不开机时为0.5V,通电为3.3V。从PC87541的19脚测不论开不开机都是3.3V。

网友:
这个显卡不是爱坏,是这个显卡比较容易虚焊
重新植锡做好了这个机器就又好的,做好散热机器还会正常使用的,不玩什么大游戏还能坚持一段时间的

网友:
我知道,但是它一点都不跳电流,我开始的想法是,即然这个显卡发热大,爱空焊,会不会直接坏掉了,影响了整板的信号传输,所以把显卡给拆了试下。。拆掉之后,0.56的电流依然不变动,我就知道跟显卡无关了。这机子显卡摘掉,如果CPU,内存有工作的话,电流也是会变动的吧。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认真想一下,可能还是PLT_RST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