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0-04-28):
接一台15寸的三星540N显示器。客户说之前有时候可以显示但是偏红。到最后就干脆一开机。闪了几下画面然后就灭了。蓝色指示灯却正常。仔细看了一下机器后发现有修过的痕迹。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以前换过电容。现在试机发现液晶面板其实有输出信号。只是灯管不工作。检查到这里不知道是电源板保护了还是灯管烧了。期待高手回答。

刚才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插上屏线进行试机。拔掉一个灯管后再开机一闪就灭。相反。试另外一个灯管却怎么也点不亮。更不用说能看见一闪即灭。请问大家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灯管烧掉了?

哈哈.拆个液晶屏拆了半个小时。终于查到了.是灯管的问题.一边烧了.黑糊糊的.不过太辛苦了.这东西还得细心……………………再细心…………再再细心………………太不容易了。搞不好还有可能把液晶屏给报废了。谢谢大家。

          烧掉了一根灯管。更换上了。开机能显示了。不过会闪屏。以为是高压板问题。换了电容和二极管都不管用。最用还是换了另一根灯管就OK了。发现另一根灯管为什么跟头一根灯管的寿命相当?会不会是高压板导致的?

网友:
要是以前偏红的话就是灯管烧了,你试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敢肯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发红的机器,差不多基本上都是灯管的问题,这是修理过程中的常理了

网友:
蓝色指示灯长着 这你可以想到电源板驱动板都已经开始工作了;下一步要怎么修自己心里有底了吧

网友:
典型的灯管坏了吗
建议楼主做一个测试灯管的小工具
检测这样的问题非常简单的

网友:
显示图像发红,一般都是灯管

网友:
有灯管烧了会引起保护,另外三星的MCU也经常出问题

网友:
灯管坏了................................